丰收
求教?松下A5伺服位置跑偏问题

楼主(2017-01-05):
公司现有一台设备用松下伺服通过皮带带动机械结构做三个位置的循环运动,只有复位后的前几次的运动位置能够到达,时间越长,位置偏差越明显。排除机械结构上的误差,请问是干扰还是脉冲误差累积造成的,怎样处理比较合理一点?自动调整模式下简单调节刚性好像效果不明显。

网友A:
皮带是同步带吗?普通的皮带传动肯定会有误差。你可以在伺服电机的轮子上做个标志,看它多次转动后停的位置是否有变化?伺服驱动一般不会有什么误差的,我觉得还是在机械上
是用的同步带!

网友B:
用软件监控下你收到的脉冲脉冲数,是否和你需要发的脉冲数一致。如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外部干扰导致,还有你现在用的指令脉冲是光耦输入的,还是长线输入的。长线输入较容易受到干扰。
指令脉冲是光耦输入。如果收发脉冲数不一致,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C:
我们这边位置跑偏一般先检查机构问题,排除机构之后再分析电控问题,有无干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