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先说明下情况:使用300PLC,下面挂带八台440变频器和七台G120变频器,使用USS通讯协议,控制启停和传输速度给定,PLC通讯口使用1、3、8,动力电缆没有使用带屏蔽的动力电缆,单独做了屏蔽接地,440通讯线接28、29,屏蔽接变频器外壳,G120接2、3段子,4段子接屏蔽层,
问题:大约使用十几天后通讯突然混乱,查看变频器接受正确报文仍然增加,错误报文也有出现,但是比较慢,先比较才通电的时候较多,速度信号传不到变频器里面,将PLC断电后重新上电,通讯又正常,使用十几天后还是出现此问题。
那位高手指点下,那里能够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顶起,看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