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接线烧设备问题,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2017-01-06):
昨天 流水线接一个小段烘箱的总线,从流水线配电箱的总线处 引出一零一火,拉总闸,拉空开,结果 烧掉两台测试仪器,变频器先报错,然后面板灯灭,带变频器的空开未跳。很是困扰,总的来说的,就是在总线端引两根线,导致短路。目前先没接线,各位能说说是总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用万用表去查各个用电器

网友B:
按照正常设计都会有保险的,下次设计记得加保险。至于是什么引起短路就需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C:
安裝必須做到:安裝完成以後要檢查確保無誤才能送電。這是原則。

网友D:
首先你确定你的烘箱线没接错?流水线,烘箱地线竟然没接?不是电工所为吧?烘箱的线路尤其是零线连接有问题,零线串回到仪器中的,仪器一般是单相220,需要接零线,而变频器流水线上都是三相380,不用接零线的。

网友E:
什么叫"总线"?
电视机等电器里面有总线,总线是控制线都汇聚到这里.
你说的总线指的是什么?

网友F:
6楼所说总线与楼主所说“”总线“”不是一个概念,楼主所说“”总线“”其实是总电源线,不是控制总线,数据总线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