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ro-face4501T输入程序后显示没有数据为何?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7-01-06):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程序是原程序的,是否因软件问题?

网友A:
PLC与屏通讯断线,当然显示不出来了,先查找通讯设置与检查通讯线,连上线就OK了

楼主:
多谢!我再查下!多谢多谢!看不懂英文!

网友B:
是的,要连接plc很多品牌触摸屏都是如此

楼主:
通讯线已连接好的,不知是否是通讯口没设置好,还是其他原因!这个第一次玩!不会设置端口!加上软件是英文版的!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C:
通讯线接好,软件内设置PLC驱动,及通讯方式。

网友D:
没显示数据,是你GP屏没有和PLC通讯上。软件找个汉化版,处理一下就好了,我可以发你
研华 pro

网友E:
这个好像是新版EX软件官网有中文版的,你用软件看一下,触摸屏的COM口设置,是PLC和触摸屏没有通信到。GP4301的屏COM1和COM2,好像分别是RS232和RS422/485

楼主:
多谢各位,更换程序后正常了!失误失误!

网友F:
用个汉化包把他弄成中文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