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TIA博途V13组态设备时候,显示授权失效,但是我已经授权好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这个软件运行一下,然后把授权文件都chec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这个软件运行一下,然后把授权文件都check一下

check了,都是显示OK状态,但是还是无法组态,我现在升级到sp1还是不行

网友B:
你说的可是这个?

网友C:
找新版本的授权把授权文件夹删了然后重新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可是这个? [attachment=163222]

谢谢,我的是win ,我在别人系统安装后都行,可能是赖那个virtual c++2005,我装了新系统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新版本的授权把授权文件夹删了然后重新授权

谢谢,我重新授权了,也换授权钥匙了,还是不行我的是win10 ,我在别人系统安装后都行,可能是赖那个virtual c++2005,我装了新系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