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7-01-06):
三菱FX1NPLC 加了个FX2N-16EX模块.厂子有个九层的出板架子九层光电那个通就启动那层的皮带和总出板皮带.然后七层突然出现一直有输入信号的情况.光电摘除之后信号依然存在.怀疑是PLC点损毁.更换后7层工作正常.9层又出现上述情况.于是又更换了9层的输入点.结果6层又出现.6-9层输入点在外接模块1-5层在PLC上.求助我现在应该继续查哪里啊.更换外接模块会好么.求大神啊.明天要生产今天搞不定我就要被砍死了

网友A:
进程序看下就OK 了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楼主:
程序里这几个点在问题时.这几个点会时通时断.把光电摘除也没用

楼主:
最开始是7号点间歇通断.更换了输入点后..7号正常.9号点又出现同样问题.9号输入点更换后.6号点又出现问题

网友B:
不要急,慢慢來,仔細找。
不能生產,就不生產,還能怎樣?

网友C:
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D:
没有程序谁也爱莫能助

网友E(2017-03-26):
我怀疑是干扰问题
QQ:611369538

网友F:
我同意楼上说法,干扰可能性较大,重新排屏蔽层吧

网友G(2017-10-13):
我也觉得应该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