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PLC问题

楼主(2017-01-06):
三菱FX1NPLC 加了个FX2N-16EX模块.厂子有个九层的出板架子.九层光电那个通就启动那层的皮带和总出板皮带.然后七层突然出现一直有输入信号的情况.光电摘除之后信号依然存在.怀疑是PLC点损毁.更换后7层工作正常.9层又出现上述情况.于是又更换了9层的输入点.结果6层又出现.6-9层输入点在外接模块1-5层在PLC上.求助我现在应该继续查哪里啊.更换外接模块会好么.求大神啊.明天要生产今天搞不定我就要被砍死了[s:39

楼主:
现在我也是懵了.这故障点处理一个出来一个是不是外接模块整个坏了啊

网友A:
你的光电开关是接在扩展模块的吗?一查 外设 二查模块 三 查本体 (接简单开关 电磁阀 简单测试程序) 一一排除 我一般是这样的 假若是干扰那就复杂了

楼主:
目前更换了扩展模块没有在出现问题.但未正常生产还是无法排除干扰影响.等生产时再现场监控吧..蛋疼死了

网友B:
很明确告诉你 模块有问题 我也遇到过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