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M4是否可以控制MR-J2S-20A?

楼主(2017-01-06):
三菱QD75M4可以控制MR-J2S-20A吗?怎么连接,有做过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可以用QD75D4 QD75P4 控制MR-J2S-20A
可以用QD75M4 控制MR-J4S-20B

网友B:
QD75M4可以控制MR-J2S-20B, 这个模块只支持J2S的B系列伺服.已经基本淘汰,所以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