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早上好!三菱plc内部时钟通过触摸屏校正怎么搞?按照网上的教程又没搞成功。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什么系列PLC?
有专用的时钟读写指令。

网友B:
用写时间指令TWR,比如ld m100;TWR D0,那么D0到D6分别对应年、月、日、时、分、秒、星期;这时候你把触摸屏上的数据窗口做好,依次输入你设定的日期,然后按一下m100,你输入的时间就被写入PLC特定的时间寄存器中去了;

楼主:
经过实验得出如下规律:1.所有输入框必须输入有效数字;2.寄存器地址不可以用D0为起始地址,否则不能弹出键盘。感谢楼上的提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验得出如下规律:1.所有输入框必须输入有效数字;2.寄存器地址不可以用D0为起始地址,否则不能弹出键盘。感谢楼上的提议!

1、这不是废话么,用户可以在数字输入框中限制数据输入内容,以防止部分客户的幼稚行为。
2、之所以不能占用D0,是因为在系统设置中D0被分配给弹出画面用了,只要改变那里的设定就可以了。

Good Luck~

网友B:
解决就好,呵呵

网友D:
我问个问题,为嘛PLC内部时钟不准,需要经常校正?

网友E:
时钟校正一次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问个问题,为嘛PLC内部时钟不准,需要经常校正?

你这个时间是触摸屏显示的时间吧,有的触摸屏一断电时间就丢了

楼主:
设备断电几天,再开机时钟就不准了,在触摸屏上做个校正按钮,普通电工都可以校正,为啥要劳驾编程人员搞个电脑来呢?
keven1

网友F:
只要用tcp ip的,都是用HMI定时自动同步时间,如像西门子的设置ntp服务器就搞定了。
当没联网的就只能手动了。

网友G:
用時鐘寫入指令可以作到。在PLC中寫入。

网友H:
只要用tcp ip的,都是用HMI定时自动同步时间,如像西门子的设置ntp服务器就搞定了。
当没联网的就只能手动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