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最近新买一批触摸屏,供应商说MT6071ip代替以前的TK6070IH,以前一直是用K6070IH,我用EB8000的4.65.14版本的软件下载时MT系列只有IH没有IP,下载过程中提示错误:请正确选择HMI型号,有没有用过MT6071ip的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软件的问题吗?我都下载了最新的软件了。

网友A:
更换编程软件  EB pro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提点。

网友B(2017-09-13):
请问应该换哪个版本的EBPro呢,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报同样的错,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换哪个版本的EBPro呢,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报同样的错,求指点

去下载最新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