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S7-PLC SIM安装不上,有英文提示,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XP可以安装WinCCFlexible2008 SP4中国定制版。
2、对于重复启动仍然………………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首先查看你的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XP SP1或者是Windows 2000 SP4以上,再看引用的事项,第一条忽略,第二条对于你这症状同样适用

楼主:
win7    32位

网友C:
你这是装好了,问你要不要删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