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设置了减速时间5秒,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加减速,启动很快达到最高速,停止也是瞬间停止,没有减速停止。附上程序,请各位帮忙,困扰了一个礼拜了。关键是有几台老的机器是正常的,有加减速的,程序拷到新机器上就没有加减速延时了 222.zip (60 K) 下载次数:59

网友A:
呵呵,有些加减速是设置好在伺服放大器里面的,程序里面就不需要写了。

网友B:
通过伺服驱动器直接设置就好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B:
有可能是时序扫描问题,你的5S设置时间可能在M8002之后了,建议你单独用M8000接通你的加减速指令试试

网友C:
引用楼主fiendcheng于2017-01-07 15:54发表的 fx2n-1pg控制过程中没有加减速 :
设置了减速时间5秒,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加减速,启动很快达到最高速,停止也是瞬间停止,没有减速停止。附上程序,请各位帮忙,困扰了一个礼拜了。关键是有几台老的机器是正常的,有加减速的,程序拷到新机器上就没有加减速延时了 [attachment=162901]

应该是伺服里参数设置的缘故,你可以对照旧机型看看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