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三菱FX3U发脉冲,指令PLSV可以变速,但是不能定位;怎么样可以既能变速,又能定位呢?求助

网友A:
D8340 D8341 这两个寄存器不知道用PLSV指令数据变化吗 如果有变化可以监控里面的数值

网友B:
用PLSY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LSY也行啊

plsy 没有变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8340 D8341 这两个寄存器不知道用PLSV指令数据变化吗 如果有变化可以监控里面的数值

D8340是会变化,但是用D8340来控制PLSV停止,会冲过头,停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D8340是会变化,但是用D8340来控制PLSV停止,会冲过头,停不住

如果又要变速又要定位那怎么办,

网友C:
实际用过PLSY可以实现

楼主(2017-02-08):
plsy能变速吗?怎么用

网友D:
用个编码器然后用高速比较置位?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E:
如果是加減速的話是用 PLSR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