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1N中怎样检测高速计数器是否在工作

楼主(2017-01-07):
各位老大好!请教一下,用C235做的高数计数器,怎样做到在有脉冲输入时M0闭合,然后脉冲停止后M0断开?我要利用这个作为是否在工作状态,然后调用,一直不会弄,先谢谢了

网友A(2017-06-23):
看手册就行了,好象C235对应的是X0,那么它有对应的标志位M8235中继,从监控中可看出是否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