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内的数据每增加1,M0就触发一次。脑袋不灵光,没想出来

楼主(2017-01-07):
D0内的数据每增加1,M0就触发一次。梯形图如何编写,脑袋不灵光,没想出来

网友A:
搞个d2 如果d0 不等于d2 就触发m0 一次 然后同时把d0 的数据传送给d2
下载积分:+1(zzzds000) 热心助人!

网友B:
LD= D0 D0
OUT M1 LD M1 MOV D0 D1 \\以上这个放在程序最前
LD M10 \\这里是模拟D0增加,你的程序可以不要
INCP D0 \\这里是模拟D0增加,你的程序可以不要
LD> D0 D1 \\以下这个放在程序最后
PLS M0
LD M0
INC D10
END
注意看看有没有使用原件上的冲突
下载积分:+1(zzzds00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学习不掉队

网友C:
看看我这个
下载积分:+1(zzzds00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359949789) 热心助人!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个
如果放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程序还有问题,看出来没有???????

网友E:
表述太简单,没法下手。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