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接口,设备管理器中也无法查看COM口
现在输入好程序后转换监视模式总是提示让我设置COM口,这该怎么办呀

网友A:
你是写程序还是开仿真。写程序的话选择正确的端口~~~~~~~~~~~~~~~~~~~~

楼主:
写完程序进入监视模式,就提示设置COM口
关键是不知道选COM几,电脑没有RS232接口,设备管理器没有COM口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线,232转USB的话,也是要设置COM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线,232转USB的话,也是要设置COM口的

没有线,刚接触这些东西,只是在电脑上练习练习,不传输程序

网友C:
  你把COM口从1到6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62942]  [attachment=162943]  你把COM口从1到6试一遍

一共63个端口都试了一遍,没有测试通过的

网友D:
电脑没有串口啊肯定设置不了

网友E:
没有装驱动吧?

网友F:
没插线怎么通讯?

网友G:
用USB接口

网友H:
此乃神人也

网友I:
你沒連PLC就不要點那個監視,點模擬就好啦!

网友J:
监控是需要实际的通讯线去连接的  没有物理连接 你拿手去让电脑给PLC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插线怎么通讯?

我说了我是转成监视模式,不是传输程序

网友K:
好的,跟你详细说下,你的电脑没有232接口,不插线不显示COM口,你的可以直接插USB数据线,装好驱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第二种方法,就是用USB转串口的线,装好驱动就可以显示COM口,然后接9pin的数据线即可;你没线来监视程序的话,建议你模拟仿真,实际通讯是不行的;

网友L:
监视模式是连机的情况下监视程序用的,你都没连PLC怎么监视?连接PLC要专门的通讯线,通讯线也要有驱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了我是转成监视模式,不是传输程序

转监视模式还是要插线,我知道你意思了,你是想离线仿真,看你名字,就是模拟了

网友M:
不连接通信线,怎么玩

网友N:
你不用通讯线把电脑和PLC连上,怎么可能找到COM口?

网友O:
你的程序是怎樣下載到PLC的呢

网友P:
是不是没点确认或执行钮

网友O:
這個比較簡單,您自已去思考考,自然是會明白,可能你很忙,沒有時間去思考。

网友Q:
我以前用的是USB转422BD的调试线,连上电脑直接有com口出来,关于com口没有的问题,打开设备管理器,自己可以添加om口,具体操作百度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