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7-01-07):
有哪位大师知道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怎么使用,并行格雷码输出型。编码器上面有10根信号线,是不是代表量程是10位? 从2的0次方到2的9次方!是不是转一圈就是1024个位置?
当它转多圈后位置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转一圈的分辨率 每一个绝对值编码器都是标注好的 有 1024 4096 8192 ……
不是你想的1024,要看说明书的。每个品牌的编码器,有的做成512 有的1024这都是根据你现场需求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