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485-BD与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问题 help help help......

楼主(2017-01-08):
接线是按照上图接的,编好的程序用触摸屏控制写入都没问题(控制电机正反转及写入频率),
现在的问题是无法读取变频器的数据,FX3U 485-BD指示灯RD一直不亮,读取程序详见如下(程序是经过简化的):
请各位路过的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A:
建议用通讯助手查看一下是不是代码出错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双方的通讯设置是否一致
检查一下查询报文(读取变频器的数据)是否正确
另外驱动M8122的触点改用脉冲

楼主:
回4楼
M8012本身就是0.1s脉冲,其它通迅设置啥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C:
m8012是持续接通50ms,建议加上升沿
寻师傅多名

网友C:
对了,检查接收区分配的软元件长度是否足够长度……
寻师傅多名

网友D:
确认实际发出的读取报文,用个串口软件接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看来又要石沉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