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 PLC问题

楼主(2017-01-09):
台达ES2 Y2做脉冲输出(Y0也是脉冲输出),现出现机器自动状态下不定时不输出,但手动可以,已经更换了3台PLC依旧是这个问题,求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问题补充:Y2驱动步进控制步进电机,程序是用时间控制电机旋转多久,是不是在时间到达后要不要加清零或复位指令,
疑惑点:当机器自动状态Y2不输出时,打手动单独对转动电机,然后再开自动,电机又可以转动,特别迷茫!

网友A:
排除了硬件问题,再排除电源,干扰,就是程序问题了,程序上载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手动运行没问题说明线路和硬件都没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上传程序看看

楼主:
这是程序:

网友A:
看了你写的程序,确认是程序问题了,两个图都有问题,我帮你修改下,看图,用DDRVA指令,每启动一次时,要传送不同的数据到D210,否则脉冲没有输出,你图M300传K99999999到D210每次这样是不行的,启动一次K99999999这个数要变,
再此谢过

网友C:
楼主用时间控制的就不应该使用绝对定位指令来发脉冲,绝对指令发脉冲脉冲数到了,不管你时间到没到都会停止。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根据制程需要,暂时将DDRVA换成DDRVI,每次电机停止后对寄存器清零,等待下次赋值,今天会测试一下,明天跟进状态!谢谢各位的帮助!再此谢过。

楼主:
经过测试运行正常,谢谢各位的点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