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gx works2 软件怎样输入注释和下载带注释

楼主(2017-01-09):
三菱gx works2 软件怎样输入注释和下载带注释

网友A:
方法有两种,见图,下载时候,直接勾选写入注释就行了。

网友B:
你要是想在写的时候直接顺便写注释就 这样

网友C:
可以写注释的啊 !!

网友D(2017-05-06):
都理解错了吧,是写入到PLC中,读取的时候也能读出来。

网友E:
看你用什么系列的PLC Q 与L 只要存储容量足够都是可以的,

网友F:
试过fx的带注释写入会提示内存不够

网友G:
你要先给注释分配容量在下载
三菱gx works2 软件怎样输入注释和下载带注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