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G765-MT与三菱FX通讯

楼主(2017-01-09):
最近在学习触摸屏与PLC通讯(信捷TG765-MT与三菱FX系列编程器).
现要求更改寄存器D里面的数值,用文本数据输入D已成功实现。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每次断电后都要重新设定,请问如何可以保存?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有个名称叫断电保持
真诚感谢!
用了保持寄存器可以了。

网友B:
仔细看信捷PLC使用说明里关于断电保持寄存器的地址分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