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是 WIN7 32位 为什么我下载的GX Developer 不能安装

楼主(2017-01-09):
在点安装时弹出16 bit windows subsystem 还有一大堆英文。 实在搞不明白(我是新手)。或者有没有32位的这个软件啊

楼主:
我在线等 请师傅们帮我下忙

楼主:
但是我可以下载最新的那个GX WORK2 这个版本可以使用 问题我现在要使用GX Developer 这个软件 哪位师傅可以帮下我这个忙呀

网友A:
GX WORK2 不是更好吗

网友B:
你是從哪裡下載下來的。不能安裝的原因:1,電腦以前裝過該類軟件,沒有卸載幹凈。2,你下載的軟件本身有問題。

网友C(2017-02-19):
我的也是不能安裝,我是從論壇下載的

网友D:
我开始也在32位系统上安装不了,更换64位后就能装了。

网友E:
可以的啊,不过最好用GX-WORKS2 和3

网友B:
我已說過了,貼上有

网友F(2017-04-09):
我的跟你一样,也装不了。

网友G:
WORKS2可以打开DE的程序,为什么非要用DE呢

网友H: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重装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