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工程上遇上辨别圆弧面,不知如何检测,一端是规则倒圆角弧面,另一端是不规则的,产品比较小1.2MM*5MM,如图:检测到有圆弧面就判定OK,1.04面是平的,有圆弧的这端是规则稳定的,大小,尺寸是固定的,另一端是乱的,不规则的,也就是说判定这个产品一个方向

网友A:
检测圆弧面的什么呢?是有没有圆角?还是那个1.04的面平不平?还是什么?
检测到有圆弧面就判定OK,1.04面是平的,有圆弧的这端是规则稳定的,大小,尺寸是固定的,另一端是乱的,不规则的,也就是说判定这个产口品一个方向

网友B:
做一套检具,类似滚针轴承并排转动,至于检测就随便你用接触式或者是非接触式多可以!
  • 下载积分:+3(jicjic111) 真诚感谢!我就没想到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C:
    测外径,或是视觉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热心助人!

网友D:
    视觉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热心助人!

网友E:
    视觉不一定能检测这么高精度吧,激光最好,还得看你检测速度
  • 下载积分:+2(jicjic111)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A:
    圆弧太小了,不知道视觉能不能检出来,而且怎么让产品的圆弧面规则排列也是个问题。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热心助人!

网友F:
    你这个导圆弧很小,必须要使用很小的激光点,测量几个点,然后拟合成曲线。稍微麻烦一点。这个算是比较准确的方法,但是不好做,如果只是判断方向,我觉得还可以想些其他办法,不规则的面是否更好检测判断?
    真诚谢谢,,用什么激光传感器,我去先实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测出来
  • 下载积分:+3(jicjic111) 真诚感谢!

网友G:
    这类传感器价格都有点狠,基恩士有位置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

网友E:
    测外形的激光都及其贵,价格可能比视觉还贵,但是精度更高

网友H:
    视觉,必须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