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0):
OMRON PLC型号怎么看,找了半天没找到,原来在侧面。为什么标签贴在侧面而不直接把型号印刷在表面呢,这样便于观看。

楼主:
表面只能看到一个主要的型号,工作电源,I/O点数及输出方式都没办法一目了然

网友A:
可以看出輸出方式的。

网友A:
一看系例、二看CPU 。三看IO  。如果要選用,這些還不夠,還要四看手冊。

网友B:
楼主不就侧一眼就看见了,要是“直接把型号印刷在表面” ,这要多开20多套模或用激光雕刻都是要另外浪费钱呢?
再者PLC生产组装时,组装机要多加定位结构与CCD,多浪费;再说楼主先PLC,自已下的订单自己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就侧一眼就看见了,要是“直接把型号印刷在表面” ,这要多开20多套模或用激光雕刻都是要另外浪费钱呢?
再者PLC生产组装时,组装机要多加定位结构与CCD,多浪费;再说楼主先PLC,自已下的订单自己都清楚

有可能是这样吧。但是安装在电气柜里,就不方便从侧面看具体型号了

网友C:
其实最好的就是自己数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