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0):
我接线需要用12mm粗的线,但是我这里没有,请问一下我能用两根6mm的线并在一起当做12mm用吗

网友A:
单纯从线径上将是可以的,只是在接线端的安装固定要避免出现虚压虚接的状态,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B:
是12MM還是12平方的線。如是直徑不行,如果截面積可以

网友C:
国标没有12平方的线.

网友D: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我也这样搞过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E:
引用楼主a239440265于2017-01-10 10:23发表的 求助线径的问题 :
我接线需要用12mm粗的线,但是我这里没有,请问一下我能用两根6mm的线并在一起当做12mm用吗

可以用在上一級。

网友F:
用做临时线可以,长期使用,最好还用12mm

QQ:1121930977

网友G:
两桹6平方比12平方载流量更大,完全可以

网友H:
临时用可以,长期用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从线径上将是可以的,只是在接线端的安装固定要避免出现虚压虚接的状态,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I:
赞同一楼,关键是要接的好,否则一根线电流大一根电流小,大的超过6平方额定承载电流就要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