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0):
现在,想要实现一个效果,多个从站的数据发给主站,主站,缓存这些数据,并且,主站再将这些数据发送给PC

1.问题在于,如何按顺序去缓存,多个从站有可能同时发送数据给主站,如果改成主站去询问,又会导致,漏掉一些数据。
2.百度上很多资料都是主站,去控制从站,而不是信息交付,所以也没百度到什么有用的方法。
3.实际状况是,从站作为独立测试机构,测试结束,需要将测试信息传递给主站。从站主动发给主站,主站无法按照一定的顺序去缓存,因为多个从站有可能同时发过来,所有从站的数据又要发送给电脑。电脑发指令,主站回复电脑,从站的信息。并且保证不是重复地发送一个从站,而是一个不漏的把每个从站的信息发送给电脑(不可以做成一条信息,因为,每个从站不是同时更新状态的,是独立的),而且主站还要对从站的数据进行缓存。当电脑和主站断网了,主站能够,将从站的数据存下来。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既然最後是将这些数据发送给PC

那就所有站都透過網路送给PC

网友B:
分主从站的,只能主站去查询,没有从站去主动发数据的,这样导致冲突.某些协议支持多主站.
不知道楼主要求速度有多快,PC本来就非实时系统,数据读取本来就有延迟,对于一些采用高速通信的主从站,轮询速度比和PC之间通讯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