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0):
如题,求高手指点。顺便求一下原因

网友A:
請詳細一點。

网友B:
只要能起作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起作用就行

我记得PLC的处理方式好像是下面的会覆盖上面的处理结果

网友C:
我一般放在前面,開機複位和急停複位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放在前面,開機複位和急停複位一起。

我一般也是放在上面,因为我一般输入信号都是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但是昨天我想了一下 如果不能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地方,直接用常开或者常闭的地方,然后直接控制输出的话,急停放在上面的时候好像下面的动作会把急停的信号处理结果给覆盖掉,所以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放放置急停信号的

网友D(2021-08-12):
急停放在最后。

网友E:
只要能用就行

专业外协

网友F:
我一般放y点后面,急停信号对实际的时间延迟没什么影响

网友G:
程序首段,毕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放在第一段比较好。

网友H:
末尾,最后扫描结果为准

网友I:
引用楼主wangnaizhi于2017-01-10 16:32发表的 一般急停程序复位信号点和Y点的程序放在程序首还是程序末尾? :
如题,求高手指点。顺便求一下原因

复位在前,急停在后,这样有急停不至于复位还有效

网友D:
复位在前,急停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