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三菱PLC的电池低电压报警

楼主(2017-01-10):
请教下各位站内高手,FX系列PLC有没有低电压报警特殊状态位,当电池电压低时跟PLC的BATT.V灯同步动作的,想外接一个报警指示灯

网友A:
當然是有的,如果要說,也就是FX的也就是M8005吧。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谢谢您的回帖

网友A:
不過狀態位,還不知道。
下载积分:+1(工控二营长) 不管怎样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