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控制程式寫法

楼主(2017-01-10):
理想的步進控制是加減速時要發送脈衝慢一點,這樣的程式該如何寫 ?
我用 FX3U 採 PLSR 一條指令,連續運轉正逆轉 覺得有失步。
下载积分:+1(gyzxyy) 真诚感谢!

网友A:
下载积分:+1(vios1161) 真诚感谢!

网友B:
DRVI DRVA只要能发脉冲的指令都行的,你失步是什么意思?没走到位呢还是速度没到你写入的值?楼上手册告诉你了,速度阀值,定位偏了的话可能是你电机皮带没锁紧

网友C(2017-03-20):
失步的话应该是脉冲频率过高吧
下载积分:+1(vios1161)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