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描述:上载时报警
描述:上载后程序分2部分
请教几个问题:
1、三菱Q系列PLC程序上载时 出现“ 程序无法编辑 编辑后的程序将和编辑前的程序不匹配”,如附件图2,在上载前,我打开的是以前备份的程序,但是这个程序是日本人给的,我看到他们进行备份的,用的是日文系统和软件,上载没有问题。但是我用他备份的程序进行上载备份时就出现这个报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日文系统和中文系统上载程序有关系吗?程序是使用日文编写的标签。
2、如果我点击 全部是,继续读取,每次读取到子程序3的时候就一直在子程序3的位置,直到读取介绍,但是后面的子程序没有看到他有读取的过程,那么在线校验的时候,子程序3后面的子程序就会出现校验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
3、上载后的程序,发现部分程序打开如图片7一样,分为两部分,下面的程序是蓝色的,和上半部分的程序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校验的时候就是报警下半部分的程序没有?这是为什么?
因我是自学三菱,使用标签和结构体程序很少接触,请高手指教一下。看了相关说明书也没有看懂,万分感谢。

楼主:
我上载使用的程序,是有标签的,

网友A:
你的PLC程序使用works2 编写的结构化工程的程序,GX Developer不支持的,需要用works2来读取,还要看下里面有没有下载源代码,没有源代码的话,度上来也是不能编辑修改程序的,不然程序会出错的。
请问一下,这个源代码在哪个地方显示,是在读取的哪个里面显示吗?但是读取列表中没有源代码这个显示啊,怎么才能显示出来,或者说需要怎么操作呢。我这里有原厂给的备份程序,使用它进行读取时也没有显示源代码这个选项呢。但是我看厂家进行备份的时候就想一般操作一样,就备份了。请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这程序是有密码存在,每次读取我都是先选择了解除密码,在读取的。有必要选择登陆或者取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