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浏览器问题,没法直接上传照片,照片见2楼,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就是启动按钮按下后,Y0得电,并延时,2S后,Y1得电,这样一个程序,在S7300中运行结果居然不对,很是奇怪。感觉跟扫描周期有关。

楼主:
例如,欧姆龙PLC,延时后w2.01得电了

楼主:
又试了下台达,延时之后,也得电了

楼主:
最后大西门子的,同样的程序,在走完之后,q0.1居然不得电.所有的程序都是在主程序中,没有双线圈,没有重复调用

楼主:
但是将西门子的程序上下互换一下,q0.1就能得电了
所以,我认为是与扫描周期有关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帮帮忙看看呢,而且我还试了下三菱,松下等PLC,可以说日系的都是可以接通的

楼主: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仿真软件的缘故?

网友B:
S7-300是有好多与众不同之处,我以前在学校玩过CPU314C-2DP 系列的,现在基本接触不到

网友C:
你要先组态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将西门子的程序上下互换一下,q0.1就能得电了 [attachment=163179] 所以,我认为是与扫描周期有关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帮帮忙看看呢,而且我还试了下三菱,松下等PLC,可以说日系的都是可以接通的

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请不要像日系一样使用本身定时器触点来复位定时器。
  • 下载积分:+5(工控勤哥)

网友E:
    楼上是明白人。

网友F:
    9楼的意思是把T0换成Q0.1就可以了,想想是很有道理的,受用了!没玩过西门子,好像说西门子扫描周期和日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