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多语言切换怎样实现?

楼主(2017-01-11):
欧姆龙触摸屏NS15-TX0多语言切换怎样实现?
在编程软件里怎么设置?

网友A:
每种语言做一页

楼主:
我想通过字按钮来切换,具体怎么设置?比如DW100=0 中文,DW100=1英文,DW100=2日文。那要在哪个地方设置切换语言的地址为DW100?

网友B:
NS有语言切换选项,有语言列表,看一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