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设备在中国能直接接电使用吗

楼主(2017-01-11):
我们公司要进一台美国的注塑机进来,可是美国的电源是480V,60HZ 72 KW 不知道国内的电源能直接用吗? 请高手指导,不能使用需要加什么样的电源,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加變壓器。

楼主:
楼上的大师,你好,你的意思是加一升压器就可以?频率的话不用去改变了?

网友B:
要使用变频变压器

网友C:
不说好买它干嘛,买国产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必须使用变频电源,我这里用的是110V60HZ就用的变频电源。不然60HZ电机,震动器没法用

网友E:
用变压器把380伏升至480伏,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才可以使用。
60HZ电动机用于50HZ、380V电源时,其磁通密度要增加20%,空载电流将远大于20%(与电动机级数及功率有关)级数多的电动机所占的比例要比同功率级数少的为大,功率小的电动机所占的比例比功率大的为大。如果空载电流接近或超过原来的额定电流时,则不能使用;如果空载电流比原来的额定电流小而尚有较大差距,则可勉强使用。但一般来说,功率至少比原来降低20%以上,并应以负载电流不超过原来额定电流为度。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知识普及!

楼主:
谢谢给位的高见!

网友F:
在计划阶段就要按中国的条件去要求,其实大部分的电气件都是何以做到50,60Hz通用的,而且电机也可以是宽电压范围的。
如果已经买回来了,升压,变频。

网友G:
我以前见的美国设备都是三相220啊

网友H:
你的命题有问题,美国三相电压是220V,但你所提的设备电压是美国生产商为国外电压所做的改变。应该是电压最大值

网友I:
480/60*50=400,就是我们的标准电压,为毛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