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在设计电路断路器选型时,如果把每个像电机,伺服,步进,加热等的电流加起来,断路器的电流就显的很大了,但实际是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的。因为不是所有用电器都是一起工作的,大家一般是怎么选的?

网友A:
總斷路器----分段路器--設備
             ----分段路器--保險絲--設備

网友B:
我和1楼的套路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断路器选大了,线又要跟着大,可实际上是用不了那么大的。

网友C:
我设计的系统的组成,比如系统由加热分系统和传动分系统组成,那么在炉从冷态启动时;总系统>加热分系统+加热时必须启动的传动分系统,正常工作时;总系统>加热分系统的*%(炉保温功率)+传动分系统。以上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不断向前

网友D:
與一樓同樣+1

网友E:
與一樓同樣+2,一般选用负载功率(120%~130%)规格

楼主:
如果是单个用电器的控制,6楼说的是没问题,但是电箱这样选断路器,感觉有点太大了!

网友F:
我这边是按照同时启动的概率来算的,每个马达的功率乘以了启动的概率。总断路器和总接触器都是这么选的,仅供参考。
常熟崴立

网友G:
计算(总)电流乘上一个同期(时)系数,就是选择实际断路器额定电流的电流值。

同期(时)系数就是指你所有负载同时使用的几率有多大(%)?时间有多长?这些是靠实际检测和经验推算出来的。

因为断路器的特性曲线有几个参数提供你选择参考,一是长时间不脱扣电流(整定值),通常为断路器额定电流的1.05倍,一个是长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通常为断路器额定电流的1.30倍,一个是短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通常为断路器额定电流的3~5倍,还有一个就是瞬时脱扣电流(整定值),通常为断路器额定电流的10 倍(D型断路器为20倍)。

网友H:
不设分断路器时要考虑最小短路电流能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