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作伺服电源好吗

楼主(2017-01-11):
老板从别人那弄来一套图纸,3台东元伺服驱动器,配了个电子变压器作为了3相220V电源
我没用过这玩艺,不知性能及可靠性怎样?

网友A:
只是电子变压器没有火牛耐用

网友B:
是伺服智能变压器吧。现在伺服都是用这种变压器

网友C:
现在设备上挺多的。

网友D:
对此物还有很大的疑惑!!
为什么电源三相四线中的零线的线径要比相线粗一倍??而且还必须可靠连接,那如果万一零线断开会是什么后果??
按照我们平时工厂布线方法,零线比相线细,这问题为什么刚好相反?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有人用这个,你想用就用了。我是不太想用这种东西,感觉这东西不太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人用这个,你想用就用了。我是不太想用这种东西,感觉这东西不太靠谱。
我是昨晚闲着在网上查看了一下这玩意的一点资料,看其标签上有此提示,零线要比相线粗切必须可靠对接,我就想知道一旦零线断开有什么后果??
按照我们这里的布线,工厂里面的零线肯定比相线细,而且零线使用也很不规范,断开也时有发生。所以我在设计电器控制时多经过变压器取控制电源,尽可能避免使用零线。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这类电子变压器必须接入零线,如果零线断开,会烧毁东西,特点是价格便宜,体积小,
寿命无法和绕组式的电源变压器比较的。

网友G:
我司好几台设备都用的电子变压器,到现在没有发生过问题。有一定兼容性

网友H:
这玩意目前大家用的不太多。大家心里都不太有谱。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尽管放心大胆的用。内部的保护措施挺全面的。只是过载能力差一些。

网友I:
只要成本压力不是特别特别大,最好别用。会抬升零线对地电压,增大零线谐波,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大大降低系统可靠性。一般设计系统是都尽量避免实用零线,需要用220V的地方都用380/220V隔离变压器。这个神器反而要实用零线,还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