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描述:电机图1
描述:电机图2
请问一下。这个螺距怎么计算呢???可以给个方法吗?麻烦大神了

网友A:
200个脉冲刚好360度
我把编码器拨码调到25600了,这个螺距是要自己发25600个脉冲自己再量一下吗?
永无止境 !@#$%^&*

网友A:
螺距,看你怎么用了,要速度的话,螺距选大一点,要精度的话选小一点。
永无止境 !@#$%^&*

网友B:
步进电机带编码器 ?
步进电机控制器上的

网友A:
我看一下。
永无止境 !@#$%^&*

网友A:
编码器拨码调到25600,就是一圈25600个脉冲,如果丝杠螺距是5MM,就是走了5MM
嗯,是这样的。我现在要给软件的发I/O表。丝杆我量过了,相邻的两个牙之间是2.5mm。那我I/O表上的螺距那一项就填2.5了吧?
永无止境 !@#$%^&*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刚刚问采购要了号码,应该填的导程10.16mm

网友C:
螺距是由丝杆确定的把
嗯,螺距直接可以卡尺卡出来,导程得看情况

网友D:
螺距顾名思义就是螺纹与螺纹之间的间距,可以用游标卡尺直接测出来。
我估计LZ把螺距和导程混淆了
嗯,有点混淆,现在清楚啦

网友E:
没看清楚图,那是马达带丝杆了660.5长。

螺距=360度除以步距角乘以步长=360/1.8*0.0508=10.16MM
好棒,真心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