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齿轮比计算问题

楼主(2017-01-11):
看很多材料计算齿轮比中用到的脉冲当量为1um,请问这个1um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A:
自定义的,就是一个脉冲走的距离,为了方便计算取1um,10um,100um等值

楼主:
自己定义那怎么保证精度呢?一个脉冲如果实际走的不是那么多。那轴实际走的距离和伺服计算的距离岂不是有偏差?

网友B:
精度有分機械精度,和電氣精度,一般電氣精度都會忽略畢竟和機械精度
比起來是微乎其微,
如果不相信伺服精度,那為什麼要選擇伺服,不是很奇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