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模块可以这样测试?
lhz333

楼主(2017-01-12):
伺服器把驱动板中,模块p+串接一个100瓦灯泡,在u.v.w端接三个三角形接法100瓦灯泡。给上桥u和下桥w光耦通上固定5伏只是p端灯泡亮负载没一只亮为什么不能这样试?还是模块问题。当中一桥光耦断5伏时能全灭

网友A:
测试功率模块哟。 好好研究一下再来分享一下经验吧。P+及N应该是接直流电吧。你接一灯泡是什么意思。这个接法没怎么看懂。
旭迈机电
功率模块可以这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