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加工中心改造

楼主(2017-01-12):
各位前辈:
本人首次接触到发那科加工中心改造的项目,有点无从下手。想请各位前辈略微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项目是这样的:
加工中心上追加一个夹具转台,转台直接连接加工中心作为外部轴,转台上有几个液压夹具需要对工件夹紧后再加工。
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需要追加PLC与加工中心进行信号呼唤呢,还是直接用加工中心的PMC软件进行编程,涉及到的外部I/O点数不多。
由于是首次接触,向前辈指教PMC程序改造的大致的方法步骤,谢谢了。

网友A:
直接修改PMC程式即可,在修改一下加工中心的程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发那科加工中心有参数改了就可以增加第四轴,好像不用改PMC吧

网友C:
关键是你的Fanuc系统支持第4轴不,不支持就没得玩,另外即使支持也要看有没开第4轴功能。没开要先开此功能。 开通后就只需要更改参数即可。
旭迈机电

网友D:
自己没搞过,看别人搞的是Y轴伺服驱动器直接拿来驱动A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