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cp243-1以太网模块配置

楼主(2017-01-12):
s7-200的cp243-1以太网模块配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线接好就能检测到模块么,还是需要设置别的参数,cpu上的两个旋钮是拿来干嘛的

网友A:
要注意很多问题,首先参照cp243-1手册以及S7-200帮助手册,一步步往下配置,到具体做不下去的位置再来贴图提问,CPU上的两个旋钮貌似调节模拟量的,这个直接百度查看具体功能,很少用到的功能,200 smart都弃用了,祝君好运
谢谢,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