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有近100台设备,自带RS485通讯口,还有部分自带以太网口的设备,现在需要将这些设备全部集中监控,做到PC机上,应该以组态监控软件的形式显示,只需监控不需控制,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程,用的是那种控制器?

网友A:
我最近再做,不过生产线设备没你们那么高大上,思路是这样的。用Q PLC CCLINK采集各个生产线的生产数据,生产数之类的,然后用组态王和PLC用以太网通讯,做监控界面,反应各个生产线的生产数据及一些想需要的换算显示的可动率之类的东西。数据这是实时显示的,比较好做,然后就要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以供以后查找,这就又涉及到SQL数据库知识了,然后做各种查询脚本。总体思路就是这些了吧~四大块吧:总线连接采集数据,以太网通讯,组态王脚本编程,SQL数据库知识。祝好运。
拆二代

楼主:
谢谢,用CC LINK能带起来那么多点吗?如果我只做实时数据监控是不是不用SQL数据库也可以?

网友A:
CCLINK可以带64个站点,输入输出各2000多个点,一共4000来个点。100个机器平均下来输入输出共40个点可以了。
还有就是工艺,你集中监控什么?生产线的实际生产数和报警比较需要监控。
实时监控就是做画面,然后把和你现场信号互联就行了,SQL是为报表服务的,你不需要报表就没必要学了,一步步来吧。
拆二代

楼主:
主要是注塑机周边配套设备,每台注塑机可能有对应5.6台辅机,所以100台注塑机的话就总共有五六百台设备,全部走modbus_RTU或者TCP是不是很难实现,其次系统没用到模拟量或者数字量的输入输出

网友B:
你这个要用到通讯网关,不然你这么多数据去到组态软件,组态软件会处理不过来,速度和可靠性都是个问题。
Q552020320

网友B:
现场PLC端增加一台GRM500无线通信终端,通过RS485总线跟PLC连接,可以多台PLC同时接到一台GRM500中去,通过PPI\MPI\MODBUS协议实现与PLC的通信,通讯上以后一台GRM500可以采集PLC 2000个变量,在GRM500里面可以实现变量的短信报警、短信查询、报警控制、变量运算。当机组出现异常的时候,比如压力过高,并且迟续一段时间,就可以发短信通知到相关的人员,提示预警信息。当机组故障了,发短信打电话通知到相关人员,及时去处理。
GRM500除了短信和电话通知功能外,还实现以3G或ADSL宽带的\WIFI方式把PLC的数据上发到监控服务器,这里不需要固定IP不需要域名,就可以数据远程上传到组态平台,并且支持标准的OPC接口,除了组态,其他管理软件也可以读到PLC的数据。监控中心这里,以动画和数字显示的方式可以实时掌握查看到机组的运行状态,集中管理所有的机组,通过分配的权限操作人员。可以记录机组运行的参数、报警记录、事件操作记录等,并可以以excle的方式导出数据,通过时间来查询数据。
GRM500还支持手机浏览等服务,你人在外地,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输入网址就能够看到机组的运行参数,并且可以修改参数。
PLC无线| PLC远程手机监控|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程序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Q552020320

网友C:
西门子的不好接线

网友B:
西门子没有不好接线呀,串口就3和8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不好接线
Q552020320

网友D:
不需要用进口品牌,只要国产的都可以达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