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海泰克触摸屏驱动

楼主(2017-01-12):
请问一下,PWS-6A00T-P的触摸屏 是不是可以用宽口的USB 进行上下载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需要驱动呢 在线等 下午就去试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驱动肯定要的去默认路径下找找,上传下载好像可以采用usb,一直用串口下载,有一次试过没成功,

楼主:
谢谢 现在USB 已经下出来了 又出现了一个 INVALID FILE VERSION 我的版本已经是最高的了,6.8.0 BUILD195 不知哪位能不能反编译一下 谢谢大家 在线等急!!!!!!!!!万能的工控人家 谢谢了

楼主:
http://www.acepillar.com/employee/module/b0020/index.php?init=1&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opm=-1&intClassPK=8396
谢谢忍者大师 我的版本还是低了 6.10 才是目前最高的

网友B:
为何画面字符是乱码,我用了繁体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