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PC里的TCP/IP协议怎么添加

楼主(2017-01-12):
cpu224cn和cp243-1可以直接用网线下载程序么,用的通讯协议是TCP/IP么,为什么我的通讯协议里没有这个选项,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本地网卡呀,还要设置一下,也可以加上交换机,如果还要和其他设备通讯的话,祝君好运
自己花了5分钟已经领悟,哈哈

网友B:
需要先使用串口数据线设置以太网模块将程序下载到CPU后运行才能通过网线连接PLC
谢谢,后来自己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