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MR-J4-A三凌伺服电机断线为什么不报警?

楼主(2017-01-12):
MR-J4-A三凌伺服电机断线为什么不报警?发送脉冲不转也不报警?

楼主:
需要调整什么参数?

网友A:
伺服报警在参数中设置

网友A:
以前遇到个这个问题

楼主:
问了厂家说是不报警的,操,伺服电机?

网友B:
J4的没用过,JE的J3的J2S的伺服电机电源线和编码器线断线都报警的。
这么奇怪的。

网友A:
电机断线肯定报警

网友C:
你没表达清楚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就连接两根线,编码器线 电源线 编码器断线肯定会报编码器通讯异常 电源线断掉也会报相应的警

楼主:
伺服电机电源线断不报警,J2的是会报警,怪

网友D:
记得可以设置为无电机不报警,
感觉反而很方便,
曾经有一台检测成品的设备,2个存放工位,交替工作,其中1个工位的伺服电机坏了,伺服报警,全线停机,又暂时没有备件,就设置为伺服不报警。先暂时只用1个工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