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关于PanelView Plus 700-1500触摸屏上电自检即出现40故障
各位大侠:有谁能帮看看,我有两台PanelView Plus 700-1500 的触摸屏都出现了上电自检即报40的错误。具体显示如下:Copyright  2007 Rockwell Automation,Inc.
            All rights reserved
            40  EXE Check
            ERROR!FEHLER!ERREUR!ERRORE!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故障怎样来排除?自己按照刷固件的方法做了一个USB启动盘准备升级固件系统,但插入到该设备后,不能实现引导启动。没招了,望各位多多帮忙,给以指点迷津,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2711P+PanelView+Plus+Terminals+用户手册,
系统固件丢失或被破坏,使用固件升级向导重新加载固件。
参考“使用CF 闪存卡升级固件”。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导,但本人反复试验了很多次,都没法实现。每次触摸屏开机自检都过不了,没法进入到升级固件的界面,不论是用CF卡或是U盘做的升级固件引导盘,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