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我的电脑刚装的系统是WIN7的64位系统,三菱PLC编程软件时用USB线通讯连接不上,用USB连接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驱动程序上一直有个问号,8.52   8.86   10.03的几个版本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用USB转232的SC-09线正常,之前WIN7的64位系统可以的,实在不想重装系统了,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显示什么?驱动不能用么?你把数字驱动标签禁止试试

楼主:
显示PLC电源OFF   USB线路故障  请重新启动程序或确认已安装USB驱动程序

楼主:
先谢谢破碎风尘兄的回复  显示PLC电源OFF   USB线路故障  请重新启动程序或确认已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B:
USB通讯线的驱动原因。找支持你的系统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C:
樓上正解,重新安裝驅動程序即可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E:
手动安装一下驱动应该就好了

网友F: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网上的很多驱动,有可以匹配的,但不容易找到,我后来是另外买的一条

网友G:
一个是电缆有 问题,另一个就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建议安装一个驱动软件试试。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的回复,驱动重新安装也没有用,过两天换根USB线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