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我想问一下如果三菱QD75跟台达B2伺服计算齿轮比,丝杆导程16mm,编码器分辨率160000,我想把触摸屏监控上面微动1mm实际值和当前值显示对应起来,我该怎么设置齿轮比呢?

楼主:
还有编码器分辨率和每转脉冲数的关系,我看网上说编码器分辨率就是每转脉冲数,比如我想设置每转脉冲数10000,那我计算电子齿轮比带入公式是带入编码器的分辨率160000还是带入我设置的10000?

网友A:
不用那麼複雜吧台達B2分辨率P1-44為160000每轉脈波數就是P1-45設定
也就是說16MM每一脈沖0.01MM P1-45只要設1600就可以
如要設每一脈波為1MM只要設16但這樣精度就太差了.

网友B:
可参考 =>
丝杆齿轮比计算工具
也有公式推导
wuzhishou

网友C:
实际情况根据电机负载连接端,算出电机转一圈的实际行程是多少
在来考虑设置电子齿轮,精度要求高的话小数点千万别抛了要不然累积误差有你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