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FX3G-485-BD与三菱E-500变频器做通信

楼主(2017-01-12):
在用FX3SAPLC+FX3G-485-BD与三菱E-500变频器做通信,用的是三菱无协议(RS),但一直通信不成功。
请问:原因是什么?有做过的朋友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通信参数设置看一下,再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参数就好了
建议你找一下e500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