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画面显示请等待,过会显示按钮

楼主(2017-01-12):
请教怎么做出来的,谢谢!proface的屏

网友A:
这样做有啥意思呢?

网友B:
引用楼主周信于2017-01-12 20:35发表的 请教开机画面显示请等待,过会显示按钮 :
请教怎么做出来的,谢谢!proface的屏
一個顯示畫面而已,等到你設定的時間後,自動跳轉到正常使用的頁面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的一个窗口小部件就是plc内部地址ts101触发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