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编码求助

楼主(2017-01-12):
A,B,Z----------360P/R的编码显示360度的角,使用C252 ,, 使用DHSZ指令,怎样才能在任意位置清零作为基准,而且在突然停电以后不用再找基准,哪位大师指点下。另外是不是必须使用Z相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A:
A/B双相计数就可以了
那突然断电电机惯性转动,而PLC编码没计数,该怎么处理找到以前的基准呢